[MACBOOK]
最近连碰到两台笔记本都是认不到硬盘故障

楼主(2016-05-23):
接了两台苹果笔记本都说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在开就显示文件夹图标还打个问号。不可能两台硬盘都坏了吧。
哪位大师有碰到过。现在没硬盘换确实头痛。求解谢谢。

网友:
是ssd的吗

网友:
是的。型号都是a1466    一台是13 年。一台是14年。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把ssd硬盘拔下来擦擦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A:
修过两台 ,都是苹果硬盘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两台 ,都是苹果硬盘线的问题

我的没有线的呀是插槽的。硬盘金手指擦过了一样的。

网友:
这个只能订购试试 没别的好办法

网友:
不认硬盘 ,应该是排线坏了 ,硬盘排线

网友:
苹果机器没系统也显示问号 你把硬盘摘下来 放到台式机测一下  如果没问题就做系统引导试一下   要是A1278得机器你就先看下硬盘排线吧  挺爱坏的

网友:
说不准,先测一下硬盘接口的组植吧

网友:
找一个别的硬盘,代换试试

网友:
拆下两个互换一下看看,不行的话,看看客户重装系统可以不,不会是系统坏吧

网友:
13款的硬盘有见到过坏的,14款的硬盘没见过有坏的

网友:
说实话,有可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测硬盘接口,电压是不是正常,数据线上电容是否正常,进桥一侧有一样阻值

网友:
正常道理是没有这么倒霉 ,两个硬盘都坏

网友:
换个桥试试呗

网友:
是什么机器用苹果系统安装U盘启动下看看是不是系统坏了。再然后看看是什么硬盘 是固态硬盘的话大部分都是硬盘坏了,要是macbook Pro带排线的机械硬盘大部分是排线转弯处断线了。不过最先换个确定好的硬盘试下

网友:
一般坏硬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