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2.0 B75M-HD3 A瞬间掉电 返修了 求大神

楼主(2016-05-23):
上个贴 最后说的那个B75M-D3V 返修了   骗了个精华
告知下

瞬间掉电 就是检测卡一亮就 掉电 掉电 可以再触发
IO检测弄过   拉低PWOK 查供电  PLL VCCSA 等都正常
有时候 拉低PWOK  也掉电
不掉电的时候DDR  PCH PLL VTT  VCCSA 供电正常  无CPU供电  PCI 时钟有3V
ISL95836 换过
基本上 大部分供电都是由IO  IT8620E 开启的
IO 换过 BIOS刷过 晶振换过  外设拆过
桥问题吗  有焊过 但没换
没思路了
求大神支招
还有个B75M-HD3  也是瞬间掉电

救命呀

网友A:
修到过一个VCC18不正常导致断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一个VCC18不正常导致断电的

哦 我这个正常

网友:
现在的板 不好修啊

网友B:
小小白的我 看了不敢回答

网友C:
这个问题不是很多人修过说是12...5v电压检测问题吗?

网友:
有外设不行吗·比如声网卡··技嘉的·我前天修那个A75·也没想到是声卡·拉低了CPU供电·一拆了就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小白的我 看了不敢回答

还小小白
拉出去 毙了
说说嘛 眼泪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不是很多人修过说是12...5v电压检测问题吗?

那个弄过了

网友:
不掉电时无CPU供电,那就把CPU供电修出来啊!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刚修一片Z77 故障现象一模一样。。触发掉电,可以再触发。我是换IO好的,换了2个,第一个点背换了 不掉电了。但是没CPU供电,再换一个搞定了

网友:
我今天又修到张H61M-DS2 V4.0的板子,IO同样是IT8620E的,瞬间掉电,反复重启掉电,最后还是VIN的问题,点来点去哪里都不行,当点到VIN(5V)的时候,它不掉了,拿开表笔的时候,它又掉了,点着的时候开机电压是正常的2.02V,难不成是干扰了

想来想去,看到它的电容没有装,而参考其他B75M上的VIN,电容是要装的,于是我也装两个电容上去,结果,还真有奇迹出现了,哈哈

网友:
貌似你还漏掉个温控电路吧

网友:
供电不全当然后掉电的

网友:
桥坏了的话也不出CPU电压的

网友:
掉电是给你面子,少了一路供电,如果不能重启,那就是不给你面子,直接来个短路给你搞搞啦,你自己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