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A-D2V REV 2.0

楼主(2016-05-23):
GA-H61MA-D2V REV 2.0   现在是USB2.0接口都用不了。只要3.0才可以用,小小的6个脚的芯片换过了。小芯片型号960j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那里还有问题。求大神告诉我。那里还有问题快快告诉我,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供电正常,  5v243.    281

网友A:
6脚芯片直接拆掉不用,测下U口的阻值正常没有?5V供电有没有?中间2个脚阻值一样大,相差太大或者没有阻值南桥坏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芯片直接拆掉不用,测下U口的阻值正常没有?5V供电有没有?中间2个脚阻值一样大,相差太大或者没有阻值 ...

拆过,检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