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5-23):
上维修电源。待机正常。但按下开关键后没任何反映。断电后拆开机器,检查各路电感对地电阻,均正常。上电测待机3V/5V电压均正常。测开机键上的 电压1.3V 不正常。以为找到了问题 ,更换一个 按键后,按下开机键故障依旧。怀疑开机板的连接排线坏。逐根测量确实有几根线断了。这个高兴就不提了。更换一条排线,按下开机键故障依旧。再次测开机键上的 电压1.3V。拔掉按键板,测主板那头的开机脚 电压正常。 用镊子短接主板上的开机脚和地。机器可以正常开机。问题还在按键板上。断电后,接上所有外设,再次用镊子短接开机脚到地。机器显示正常且进系统了。正常关机,回过头再查按键板。按键换了、  排线换了, 难道是按键板漏电不成,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先用洗板水清洗,再烘干。等按键板回到了常温。再次接上按键板。接上电源,按下开机键,机器一切正常。这次问题 总算解决了。

网友:
思路清晰,只是为啥洗下就好了

网友:
洗洗跟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