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I 不触发

楼主(2016-05-23):
由于现在机器维修量比较大,修机器都先上论坛查查通病,搞过不行,才下图纸之类的检查下,三板斧搞不动就放弃。插电屏幕上指示灯亮说明保护隔离电路正常的,不开机有可能是键盘问题,大家都知道THINK机器拔掉CMOS电池是可以自动触发的,拔掉无果,拆机维修,最终发现此机器就是电容发霉,发现的是右下角位置的电容。要补上发霉的电容,不然也是不触发的。CMOS电池附近的电容也发霉。

网友:
这机的贴纸下容易发没的,修了两三台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修过几台,那个地方容易受潮。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看来这个是通病,被你碰到了啊

网友:
潮湿发霉地方就是弄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