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忙看看这里显卡花还是显存花

楼主(2016-05-23):
显卡加焊过,显存有8个,依英雄所见这个是什么花?

补充内容 (2016-5-24 11:59):
多谢各位大神,这块显卡搞了大半天,是有显存坏,后来反反复复植了十几颗显存一直试,最终换出两颗坏显存后故障排除,这块显卡是6850,跑分4W,修好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是什么机子,什么卡,外接怎么样,显卡机会大

网友:
先尝试换显卡,在搞显存

网友:
加焊显卡一下

网友:
有没有换过内存和CPU   在搞显卡和显存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换个试试

网友A:
这不是台式机吗、换个卡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好难讲哪个坏了,显卡你都动了就动显存罗

网友:
8颗显存,一般先从显卡修起,这种现象以前遇到过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台式机吗、换个卡不就知道了

哈哈  还是你认真,还真是台式机,我还以为笔记本。

网友:
台式机显卡也有人修?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换显卡好了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
什么机器  什么样的显卡啊

网友:
好像显卡啊 、

网友:
是显卡还是显存,是看不出来的,,只能用代换法

网友:
就是显卡,换了肯定好。。

网友:
什么机器,板子什么样子

网友:
加焊过的显卡一般会正常,供电,显存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还是你认真,还真是台式机,我还以为笔记本。
确实哦,看了下BIOS启动信息,这分明是台式主机。这显卡坏了修了没有太大价值吧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显卡机机率大点,换了试试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