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 到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6-05-23):
机器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把显卡假焊了一下 还是一样 求助大家是怎么回事?
显卡
掉电

网友:
很明显还有问题,呵呵。

网友:
昨天修到一个,也是这个,刷了BIOS不掉了,风扇狂转

网友:
ACER 4738G DIS DAOZQ9MB6CO REV C PCH.rar
刷刷我这个BIOS试试。

网友:
CPU供电不稳定也会造成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下

网友:
在找其他问题看看

网友:
一到滚动条就掉电 一般都是CPU工作压力大了 导致掉电 你进BIOS 放哪里看看掉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