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21R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5-23):
机型:戴尔M421R
板号: DA0R0AMB6D0
故障:不开机
到手后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97左右,开机触发,上到1.3A后电流无跳变.
机子同行拿过来的,说是以前进过水。
拆机,发现EC附近有补线,测量不显得电压,无异常。
测量CPU电压有1V左右。VDDNB_CORE电压也正常。
上基地找图,找BIOS。(下载了一番,积分不多了)
拆bios 刷一刷。故障依旧。
看来不是BIOS问题。测下内存波形有没有过内存。测202 200脚SMB_RUN_CLK0  SMB_RUN_DAT0开机后有波形。我认为应该过了内存。测量30脚内存复位M_A_RST#,无电压。有异常。难道说CPU没有得到复位。
查CPU复位信号
1脚没有高电平
3脚APUPOWRGD也有高点平。
对AMD时序有点混乱,上基地找下时序图(有时5分去掉)

两个信号都桥发给CPU的通知CPU主板供电好了
复位CPU。
CPU已经复位了 为什么CPU不发出内存复位。心想难道CPU缺少供电,
图纸 找到CPU所有供电测量一翻,全部正常。
在找桥供电,也全部正常。
这样测量一翻花费不少时间。心里有点烦躁。
想想这是独显的,测量下GPU的复位

开机后从低电平跳到高电平在掉到低电平。
看来问题在这里。
测量1脚APU_PCIE_RST# 也是低高低的跳变
查根源,是桥发出来的复位。
这里走了弯路。难道是桥有问题。
上淘宝看下贵不贵,不贵弄一个回来搞一搞。
测下GPU后面0欧姆电阻电压,没电压,找图纸没电,不正常

找来源+1.0V_GFX产生点。测量3脚有 2脚无EN,测电阻正常,仔细看丝印,妈的 移位了。装到PC116位置上(心里急,没拍照)
重新调整,电压出来了,看电流有跳变了。接屏幕不亮,电流1.6-1.5反复跳变。心想难道还是桥坏。
不管了下班。
今早继续测量GFX电压发现1.8V也没有 找来源

PQ20出来,是受PU4调控降压出来的。
6脚有1脚无
找来源还是来自PU7的PGOOD 。测量是通过PR112上拉,
测量电阻 无穷大。拆机测也一样开路了。找个100K换上。1.8V出来了
接屏幕顺利亮机。

欢迎加分,欢迎指正。

装完机后发现硬盘不见了。
关键是里面有重要资料。完蛋了。
告诫各位拆机了东西一定要保存好放好!!!!

网友:
天意,,,来加分OH

网友:
修的太好了,厉害。

网友:
嗯 是啊是啊

网友:
高手。。维修要有耐心

网友:
高手啊,向高手学习

网友:
这种看电流要亮机的最不好确认故障点

网友:
硬盘这么大的东西找找看

网友A:
修个机器还把硬盘修不见了,老板有无说咋你不会不见呢?

网友:
在这里看到APU时序了,谢谢。

网友B:
这个机器很有通病的。。我碰到过三台。。全是一样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哎,要是我的话估计放弃了,楼主毅力可嘉

网友:
要是修到这样的电流 我就乱了

网友:
分析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个机器还把硬盘修不见了,老板有无说咋你不会不见呢?

修机半天,找硬盘去了大半天,关键还没找到 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很有通病的。。我碰到过三台。。全是一样

都有什么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半天,找硬盘去了大半天,关键还没找到 烦。。。。

修半天找半天,收费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