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USB Hub?选择USB Hub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6-05-23):
什么是USB Hub?选择USB Hub的注意事项

  随着超轻薄笔记本、PC平板二合一设备的普及,很多用户都会感叹设备上的USB接口数量越来越不够用了,USB风扇、散热底座、USB键盘/鼠标、充电宝、手机、U盘……接在电脑上,笔记本电脑追求极致轻薄而削减USB接口数量,USB接口更是不堪重负,为了获取同时接驳更多USB外设的能力,USB Hub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什么是USB Hub呢?如何选购呢?下面同小编一起来瞧瞧吧!

什么是USB Hub 图1

  一、USB Hub的工作原理

  USB Hub又称USB集线器,它使用星型拓扑结构可扩展出多个USB接口。USB Hub的核芯是主控芯片(又称桥接芯片),通过软硬件算法将PC身上的某个USB接口(上游端口)资源分配给USB Hub扩展出来的USB接口(下游端口)使用。

什么是USB Hub 图2

  理论上,USB Hub身上的多个下游端口们会平均分配上游端口的带宽,再加上USB Hub自身信号传输过程中也存在耗损,所以下游端口的总带宽一定小于上游端口分享的带宽。比如USB Hub上游连接的是USB3.0(5Gbps),哪怕USB Hub可以扩展出4个USB3.0,这几个USB3.0也无法同时传输超过5Gbps的数据流。

  也许你会说,“我家的USB Hub同时接驳2个USB3.0的闪存盘,速度和直接插在PC上没啥区别啊?”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的差异表现了。

  简单来说,USB3.0闪存盘的实际读取速度多在100MB/s左右,折合带宽也不到1Gbps,所以哪怕USB Hub同时接驳了2~3个USB3.0闪存盘,其实际读写速度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什么是USB Hub 图3

  二、为什么USB Hub都是的4、7、10?

  市面上的USB Hub,它们身上扩展出来的USB接口数量几乎都是4个、7个或者10个。理论上USB Hub的桥接芯片都支持一拖四(别问原因,这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市面上没有配备8个或12个USB接口的Hub呢?

  这个因为USB Hub桥接芯片都是一拖四的,要想扩展更多USB,就只能同时使用更多桥接芯片共同努力了。以7个接口的USB Hub为例,它的拓扑结构(如下图),原理是“桥接芯片2”将“桥接芯片1”旗下的1个USB接口再度拆分为4,总计7个接口。同理,如果是三颗桥接芯片将可扩展出10个USB接口,以此类推。

什么是USB Hub 图4

  “桥接芯片1”扩展出来的USB 1、USB 2和USB 3将平均分配上游端口3/4的带宽,而“桥接芯片2”旗下的USB 4、USB 5、USB 6、USB 7则共用剩余的1/4带宽。这样,USB接口带宽不一致,很多7口USB Hub都采用了3个USB3.0和4个USB2.0接口的设计,而实际上一些USB Hub配备了7个或10个USB3.0接口,但真正能跑出USB3.0速度的却只有其中的3个而已,USB Hub接口速度不一的问题,就是上面的原因引起的。

  因此,如果你购买的是4口以上的USB Hub,一定要留意哪些接口是高带宽的(通常靠近数据线一头的接口为高带宽)(如下图),在连接闪存盘、移动硬盘等存储设备或给移动设备充电时一定要插在这些接口上。至于那些低带宽的接口,则可用于连接键盘、鼠标等外设。

什么是USB Hub 图5

  三、USB Hub插拔键鼠时为何系统会卡

  当键盘和鼠标都连接在USBHub的接口上时,突然拔下键盘或鼠标会导致系统假死1秒~2秒左右,而这个问题则源于USB Hub的识别协议。简单来说,USBHub添加或删除设备时采用了枚举方式,而Windows系统中用于USB枚举设备的线程只有一个,因此当Hub上有设备插拔时,该Hub和其所连接USB设备的请求都会被挂起(出现卡顿假死),而挂起的时间与PC性能和Hub主控芯片的性能。

  四、选USB3.0还是USB2.0

  如今USB Hub根据接口类型可以分为USB2.0、USB3.0或USB2.0+USB3.0三大版本。其中,USB2.0Hub价格最为实惠,适用于接驳键盘鼠标等外设,不适合用于闪存盘等设备进行数据交互。

  如果你的笔记本只有1个USB3.0接口,而你又有同时读写多款存储设备的需求,那USB3.0 Hub就必不可少了(如下图,苹果新MacBook就是只有1个USB的代表),普通用户选择4口Hub就足够用了。

什么是USB Hub 图6

  如果你是Windows平板电脑用户,机身只有1个USB3.0接口,那就可以考虑7口的USB2.0+USB3.0 Hub了。其中,USB3.0用于接驳存储设备,USB2.0用于连接键盘鼠标,可以合理搭配。

  五、如何选择USB Hub?

  在选购USB Hub时,我们还需注意很多细节,并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注意事项如下:

  1、注意USB接口间距

  考虑到很多闪存盘“膘肥体胖”,如果Hub上的USB接口太近,很容易出现设备间争抢地盘的现象。一般来说,18mm或更大的间距最佳。

什么是USB Hub 图7

  2、根据需求选择Hub形态

  如今的USB Hub早已摆脱了传统的“长条棒子”形态,并逐渐衍生出了很多风格。而我们则可根据自己的PC和需求,选择使用体验最佳的Hub。

  3、如果你的超薄笔记本不仅USB接口少,还没有RJ45网线端口,则可购买自带RJ45接口的USB Hub。由于这类Hub需要借用1个USB桥接以太网,但它们都采用了3个USB+1个RJ45接口的结构。

什么是USB Hub 图8

  4、如果你的超薄本没有读卡器,则可购买自带多合一读卡器的Hub。同理,这类产品也会因读卡器功能而失去一个USB,所以结构形态也多以3(USB)+1(读卡器模块)结构。

什么是USB Hub 图9

  通过以上USB Hub的详细介绍,想必大家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都能选购到最适合自己电脑的的USB集线器。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