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我把电源管理芯片的EN的开关三极管拆掉不用可以么?

楼主(2016-05-23):
会不会影响别的,关不了机

网友:
可以拆的 不会导致关不了机的

网友:
哪要看什么情况了

网友:
主要看是哪个芯片的EN具体要分析图纸,如果有的EN是要有个PG来拉低等你拆掉的话应该没有效果

网友:
除了关不了几其他倒是没什么影响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芯片了

网友:
没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拆掉

网友:
根据图纸分析

网友:
主要看下三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把  一般是做开关的   估计也有会影响的·

网友:
应该能关机吧,这个en也就在其他供电正常情况下一个使能信号,开机的时候atx各路电源的开启都没牵涉到这个信号,到关机的时候,atx各路电源都消失了(除了待机电压那些),它怎么影响到关机。

网友:
要看具体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