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D3H触发能跑码掉电再开机就没任何反应

楼主(2016-05-23):
这个EC坏了换掉在开机就好了而且EC的小型号也要一样,要不然是不会跑码的.

网友:
现在修张主板收多少钱,

网友:
七八十左右吧

网友:
同行有七八十?

网友:
技嘉的好像的带g的专用

网友A:
这个技嘉还得注意 喵的散热太好了 换个芯片 风枪吹半天拿不下来  然后往上焊的时候尽量用烙铁  风枪吹得温度有点高 有时候用一段时间 芯片又坏了

网友:
估计是个人吧

网友:
我有一张和你一样放了2天了这样可以好的话我也试试看我那张

网友:
呵呵呵,保证会返修,请相信我!

网友:
io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技嘉还得注意 喵的散热太好了 换个芯片 风枪吹半天拿不下来  然后往上焊的时候尽量用烙铁  风枪吹得温 ...

本来现在都是无铅,技嘉带U字母后缀的更是双倍铜,拆个场管都明显需要提高好多温度。

网友:
也许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刷BIOS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