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触发立马掉电

楼主(2016-05-23):
P8B75-M LX触发立马掉电,量各项电压都有,也在迅维网查了一下,都没有找到这种情况,图纸也没有找到。最后看到PU18芯片的第8脚
的一个贴片电容和其他的电容不一样,在我处理底盘的时候发现电容
的底盘没有了。用放大镜看了下发现以及段现了。处理好后开机完美亮机了。

发个赚点下载分这个也没什么技术含量,请大家不要见怪。

网友:
温控芯片吧。。。。。 8脚是12供电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A:
应该不是温控芯片型号是GS393S我再百度里也没有找的资料迅维上有的说是运算放大器

网友:
被你捡到了。只是没有说明是什么供电的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温控芯片型号是GS393S我再百度里也没有找的资料迅维上有的说是运算放大器

393是运放,8脚刚好是VCC,所以电容短路造成保护了

网友:
393   358运算放大器啊

网友:
这个叫强制保护,先从供电下手

网友:
细心造就成功

网友:
我这儿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样,刚刚按照你的思路修好了一台,和你不一样的是烧了电容的另外一头。12V端烧了,我从另外的地方拉了一条线接上就好。

网友(2016-07-08):
呵呵。。修东西多要仔细

网友:
我有一片P8B75-MLE什么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