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显卡,如何加焊,芯片四边有铁!

楼主(2016-05-23):
问一下,大家,AMD这种显卡,如何加焊,用上温225 下温270 曲线走完,高温停留5分钟,都焊不动,经常是焊死,大家有经验的传授一下吧,这种芯片四周的铁片,要拆下来吗?应该是他在吸热,但感觉太紧了,拆了芯片可能要废!

网友A:
楼主上个图啊,无铅的显卡,你这温度偏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个图啊,无铅的显卡,你这温度偏低。

图来了,兄弟,请详解,就是这种新型显卡 amd的,不好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来了,兄弟,请详解,就是这种新型显卡 amd的,不好焊呀

这是保护晶体的铁盖,主要还是你BGA温度不够,225度,有铅都有点低,参考你BGA说明。

网友:
铁壳拆不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