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2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5-23):
接手一台戴尔灵越1320,开机触发0.1几掉电,裸板测试也掉,于是分别拆下内存,CPU仍然掉电,确定是主板问题,分别测试各电压对地正常,没有短路,排除温控问题,于是分别断开显卡,内存,CPU电感供电,仍然掉电,继续向前,当断开+5VALW转+5VS时,电压不掉,可是测量+5VS对地阻值,100多,加电也不烫,求助下面该怎么修,一步一步断开各+5VS还是怎么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修过  不好 修

网友:
注意芯片,或元件有没连锡的,你焊工过关吗

网友:
阻值正常,烧鸡没有问题的话,不一定是这路。

网友:
检查是否有连锡

网友:
查查转换电压的控制脚

网友:
主板没有焊过什么,只是断开电感而已,

网友:
好复杂啊,查电源先吧

网友:
主板电感也会断啊

网友:
好好查一查  看看是不是错过了 一些不起眼的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