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屏有修复的可能吗?丢了太可惜

楼主(2016-05-23):
如图手头有5片这样的140LED中厚 丢了可惜 请问有谁修复过吗?

网友:
自己顶,哪位修过的给个参考谢谢啦!背光是OK的

网友:
是不是偏光膜的问题,找换膜的人问问

网友:
这种好像很难修

网友A:
台式机笔记本,屏幕小看不清。

网友:
我手上有太一模一样的、楼主解决了说下哈、谢谢了

网友B:
联想的单独的显示器有个分屏显示的功能,显示效果和这个样子差不多,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也是设置了分屏显示?

网友:
LG 品牌 的屏  也有个测试   模式  可以调  笔记本的屏也有过 三星的好几张 修不起来

网友:
见到过,,,一直修不出,,
不知道刷屏幕程序是否有用?求验证

网友:
这个得发工厂才能修吧

网友C:
我以前尝试过修,但是废了好大的劲都没修好 ,也不直达哪里的问题 最后放弃了

网友:
可以用来测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单独的显示器有个分屏显示的功能,显示效果和这个样子差不多,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也是设置了分屏显示? ...

谢谢啦 我明天试下 好用给你们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笔记本,屏幕小看不清。

笔记本的屏

网友:
请问是联想20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尝试过修,但是废了好大的劲都没修好 ,也不直达哪里的问题 最后放弃了

我裸屏点,测试是屏本事故障,这种情况应该能修复,

网友:
应该是调试的问题吧   你看看有法改成文本模式吗

网友:
我记得联想20有款显示器可以调成照样,一开始还以为坏了。

网友:
应该不是分屏设置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能修,但要找到故障点才行。

网友:
是屏的问题呀,我手上还有几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D:
屏晶体坏了,没机器基本没发修,我一般直接打报废了,新屏又便宜

网友:
当测试屏用吧

网友:
屏模块的问题,我有一块和你的一样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块, 是东芝本的屏, 最后换屏了,

网友:
把屏打开,换纸

网友:
留作测试之用啊,也不浪费

网友:
不是纸的问题,我裸屏试了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晶体坏了,没机器基本没发修,我一般直接打报废了,新屏又便宜

手头有5片 修好了能卖一千多呢 哈哈

网友:
140LED中厚屏

网友:
不是说便宜?怎么5片就1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