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不开当LOGO

楼主(2016-05-23):
我的DV3-2313TX开始是开机不亮。后来刷BIOS亮了。就是当LOGO.,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继续刷拆所有外设

网友:
再刷个BIOS试试  外设全部拆掉

网友:
重新找个写进去

网友:
拔掉各个外设  看看 不行的话 还的刷BIOS

网友:
刷完bios不行 干桥吧!

网友:
先拿掉外设,在干blos

网友:
拆完外设,再换几个BIOS,如果同故障,就要考虑桥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我有修过,不行就外设

网友:
外设,bios  都弄过就考虑桥

网友:
DV3 这个就要看什么样的显卡,一般AMD的机器比较容易坏

网友:
换个 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