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求维修华为G750-T20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6-05-23):
亲戚送来一台华为G750-T20的手机,能开机,能充电,就是在使用过程中,充电灯亮起,电池标志也变成了充电标志,是假性充电,我并没有接充电器,如果关机的话,时不时还会震动一下,估计也是检测到充电才震动,只有把电池拔下来才会安静,像这种假充电情况是不是充电口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呢?换主板某宝报价都是200左右,如果不是那问题就亏大了,请大家给点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先出厂恢复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出厂恢复一下,看看。

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还是一样

网友:
疑难杂症加老师微信xiha898989

网友B:
重点查尾插,充电部分,看看进过水没有,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然后充电IC,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尾插,充电部分,看看进过水没有,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然后充电IC,电源

哦,你觉得我在某宝直接买一个尾插装上去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看你的主板电源芯片是PM8226吗,若有的话我把电压参数给你。

网友:
刷机试试,先软件后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