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I2769用几分钟底部开始出现花屏,越来越宽

楼主(2016-05-23):
一款AOC I2769显示器 用几分钟底部开始出现花屏,大概是每隔3秒花屏3秒,越来越宽,花屏的时候伴随着整个屏幕有抖动。是屏线还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屏挂了 ..不用折腾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放弃吧!你应该解决不了!

网友:
显示器维修也是鸡肋,好多屏坏的,不好修。

网友:
从图中看,是屏坏了,,。。

网友:
显示屏的问题,估计要换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如果还在保修内 去售后免费换个新屏

网友:
屏坏了吧……。哎

网友:
现在的led屏 坏的太多了

网友:
赶快做售后吧。时间久了就不好换了

网友:
这种现象就是屏坏啦。

网友:
通用板点一下   还会出现屏坏了

网友:
坑人的屏 没法修了

网友:
找一个有压屏机修屏的,给你修修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试 就晓得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很大,一般修不好。

网友:
液晶屏挂了 找售后换屏吧  这种机器 保3年的

网友:
屏坏了,驱动板坏不会有这种故障

网友:
据说有人可以修好

网友(2016-07-03):
考虑换屏了,这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