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1 触摸板的维修

楼主(2016-05-23):
其实淘宝一根排线就行了, 但是有时为了降低成本可以这么接 地线 左键 右键 数据 数据 供电

网友:
楼主是拆机坏还是进水

网友:
焊上一样用

网友:
其实可以不必这么麻烦的,找一根间距差不多的排线,裁剪就可以!

网友:
不错的法子,这只能在有空闲时间的时候摆弄了,我懒人,一般都是直接定新的。

网友:
长姿势了,不错不错,就是客户看到会不会同意

网友:
不错,一般都是找跟差不多的排线,直接插下

网友:
不必这么麻烦的,找一根间距差不多的排线,裁剪就可以

网友:
能焊上就行,只是有的排线不好焊

网友:
有必要焊吗?直接剪一点 再用刀刮一下 就行了

网友:
键盘26根线一根根的都飞过

网友:
不错,又学了一招,楼主有才

网友:
技术好才行,不好的话淘吧。怕返修,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