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t47810fu 开机黑屏

楼主(2016-05-23):
长虹lt47810fu 开机黑屏 供电全部正常 把屏排线拔下 背光闪烁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
黑屏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程序问题,你黑屏的情况下指示灯亮什么灯呢?

网友:
不是没有开机指令 就是主板问题 检查的不够仔细

网友:
闪烁的时候,24V正常吗?

网友:
上打印信息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