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维修

楼主(2016-05-23):
保险好的
后级滤波全部鼓包了

后级滤波鼓包电容

5vSB 鼓包

估计是过功率 造成的
一般都是 鼓包 一两个

网友A:
其实电容鼓包不是过功率造成的,主要还是航嘉这款电源用的电容太水造成的。你看那些台达、康舒的180W、200W的电源就很少鼓电容。

网友:
把鼓的电容换了,估计就好了

网友B:
楼主电容换了好了吗?你这问题应该是带不动负载吧。有的电容有问题的,要先通电一会给才能开机

网友C:
估计楼主电源的风扇也有问题?......

网友D:
维修中发现,金河田的电源,也很少鼓电容。

网友:
先换了电容应该可以好了。

网友:
航嘉电源看来质量也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电容鼓包不是过功率造成的,主要还是航嘉这款电源用的电容太水造成的。你看那些台达、康舒的180W、200W ...

估计是 这款电源 是航嘉的低端的
后级的CLC 电感省掉了 两个都么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容换了好了吗?你这问题应该是带不动负载吧。有的电容有问题的,要先通电一会给才能开机

还没呢 等电容换好了 测试下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电源的风扇也有问题?......

就是说 有可能是散热不良 做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中发现,金河田的电源,也很少鼓电容。

感觉金河田也是一线品牌 和长城 航嘉 差不多 质量很好

网友F:
这个我觉得简单 换电容应该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 有可能是散热不良 做成的

查一下风扇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觉得简单 换电容应该会好

是的 吧后级电容全换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风扇有问题吗?...

风扇 清灰 加油
开机转动正常  不带温控声音很响 但是风很大

网友G:
现在维修都维修到电源了吗,,,,维修不好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维修都维修到电源了吗,,,,维修不好做了啊

是的 生意不好啊

网友:
修电源不是生意不好的原因吧,其实现在换下来的电源很多,特别是二手机市场很多原装机电源就非常好。

网友:
电容质量太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