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互换规则

楼主(2016-05-23):
刚入行,拆了几个坏机器,一个都没搞发好,它们的屏之间,插口相同就能互换,还是要匹配EPROM ?郁闷中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的屏幕,如果是DELL老笔记本有的要刷屏码片,正常只要接口定义一样就可以用的

网友:
显示器的一般不用考虑它,。。

网友:
显示器的好像分辨率一样的,就能互换。

网友:
技术,经验是要慢慢磨练出来的,兄弟加油吧

网友:
显示器的几乎不可以 要刷写程序

网友:
显示器的程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
分辨率和屏供电一样就可以,还有就是驱动板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