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 m7

楼主(2016-05-23):
映泰g41 m7触发有背光,白板一块,测量RGB三枪,三枪是通的,插板载显卡,能显示,三枪直接到北桥的,给点思路,兄弟伙

网友A:
楼主指的插板载显卡是独立显卡?如果RGB阻值正常的话,建议楼主随便接块便宜的显卡。动桥的话成本也大风险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指的插板载显卡是独立显卡?如果RGB阻值正常的话,建议楼主随便接块便宜的显卡。动桥的话成本也大风险 ...

台班换桥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