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H61C V2.1 触发时亮时不亮 还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6-05-23):
yeston H61C V2.1 触发时亮时不亮  还有时不触发    检查各电压多正常  CPU三相供电有一项不亮时是 0.9V左右,其余2相CPU供电都是1.15V。   正常触发亮机时是原来0.9V的变0.47V左右,求各位大神指教,求维修思路。这相CPU供电为什么不和其余2相一样电压而是正常是0.47做,为什么不亮机时这相供电变高了0.9V左右,是不是io有故障还是桥故障。求大神及各位兄弟踊跃发表意见!!
     nct5532D IOPDF如下

补充内容 (2016-5-24 09:11):
io已经换过了故障依旧

nct5532D

网友A:
楼主这个是HM55以上的架构,那个0.9V的是集显电压,正常工作的话应该是0.45V左右,集显电压有的要正常跑码过内存后才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HM55以上的架构,那个0.9V的是集显电压,正常工作的话应该是0.45V左右,集显电压有的要正常跑码 ...

我这个触发不亮时0.9V,应该怎么查。还没过内存吗?谢谢

网友:
新手飘过,大神最后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我在映泰H61主板上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时亮时不亮,换IO依旧,最后问题出在IO 3Vsb只有2.2V,但PCI-E B103.3正常

网友B:
0.9v是集显的电压  亮机就会被拉低,前天修到一块H61系列主板,是32.768K晶振导致时亮时不亮,量测晶振波形和电压都正常,就是更换晶振就OK了。

网友C(2016-07-01):
引用 网友B:
0.9v是集显的电压  亮机就会被拉低,前天修到一块H61系列主板,是32.768K晶振导致时亮时不亮,量测晶振波形 ...

楼主量晶振对地多少和电压多少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量晶振对地多少和电压多少嘛?

对地阻抗一边780多 一边790左右,电压0.7左右和 0.6V左右

网友:
相同的问题,也遇到了,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