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BIOS

楼主(2016-05-23):
映泰Z97X  REV5.0  主板拿来是不触发的  换桥后可以跑码到63不显示 掉电重启  从映泰官网下载的BIOS刷了 都是不跑码的  板上自带的检测都不亮的 装上原来的就可以正常跑码就是不显示

网友A:
这个估计得分离合成才行的

网友B:
这么高大尚的板子,官网上找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大尚的板子,官网上找不到吗

有的 就是刷了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得分离合成才行的

淘宝上找吗

网友C:
这板子也不便宜,小一千了都,还是有维修价值的

网友:
官网找找把

网友:
官方应该有的把

网友D:
官网  我看了  应该可以  直接刷啊    不用分离!

网友E:
映泰官网上的BIOS有两种,一种是编程器刷的,一种是系统内直接刷的,我刷过映泰Z77的,是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  我看了  应该可以  直接刷啊    不用分离!

我用TL886CS和西尔特500P刷了都不行  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映泰官网上的BIOS有两种,一种是编程器刷的,一种是系统内直接刷的,我刷过映泰Z77的,是成功的.

就俩个BIOS  下载下来是 BST格式的   都有试过

网友:
有  就是刷了不跑码   灯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也不便宜,小一千了都,还是有维修价值的

都不想弄了  一个桥就花了一百多

网友F:
BIOS发上来,让高手帮你分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发上来,让高手帮你分离试下

好的  麻烦帮忙分离合成下   或者加我QQ835380385......

官网下的

Z97X 5.0.rar

主板上的

网友G:
我有个备份的  不过忘了在哪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

网友H:
没把握还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备份的  不过忘了在哪

请帮忙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把握还换桥
前面是短路 不触发 发烫

网友:
哪位大神帮忙合成一个

网友:
自己顶下 不要沉了.

网友:
已经好了 看我重新发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