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5-23):
客户拿来一台HP 4411S说是用一会掉电,半年前在我们这里修过显卡。经过测试确实掉电,掉电后直接开不了机,电流上到1.几就掉电,初步判断是显卡,加焊后,还是用一会掉电。通过客户描述,一个月之前有掉电过,之后好几天都没有掉电,最近越来越频繁,不过也有用一天不掉电的。于是我让客户机器留下来了,经过测试,排除外设,开关。之类的。发现一个规律,有时候没开机就掉,有时候开机亮一下就掉,只要掉电好几次后,我再开进系统看电影好几个小时都不掉电,一切正常。第二天又开始掉了。有谁遇到这种问题,麻烦告诉我,先谢谢了。

网友:
有供电不稳定  这个得慢慢查

网友:
把板子 一部份一部份 热吹一下  再试

网友:
示波器测测各电压,正常的话,换个显卡试试,必定修过显卡的

网友:
有没可能是温控?

网友:
示波器双路追踪,和SL3对比测试,缩小范围

网友:
可以拆掉温控试试

网友:
应该是冷机开不起来  热机可以  重植或换个显卡

网友:
可能是显卡,应为你前面修过

网友(2024-12-10):
这么老的本子 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