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不触发

楼主(2016-05-23):
接到一台海尔T6-C是广达HM65芯片组。按开机键,有电流变化,但开机灯不亮,经过测试,没有3,5V,看图纸发现,3.5V是开机后才有,受EC一个S5_OON控制。上电测试发现,EC 供电,LID_EW# 3.3V,AC_IN 3.3V,EC_EST 3,3V.开机键有3V,EC也收到开机信号,BIOS芯片是挂在EC下,也刷了,BIOS供电正常。EC就是不发出S5_ON,信号。经过仔细测量发现S5_ON信号有从000到0.003,难道是S5_ON信号有短路造成的。除了这个还要满足其他条件吗,没有其他条件了,明天换个EC看下。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这个S5_ON信号受很多条件限制,必须一个一个测量清楚。不要轻易杀EC,确认信号都OK的情形下再换个EC。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3VPCU和5VPCU正常了,检查一下RSMRST,实在不行换个EC试试。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满足,换EC

网友:
换个ec试试嘛,顺便测下波形,看ec 有读取到正常bios不

网友:
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切除受控信号看可以不?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切断3,5V后级,S5_ON电压有3V出来。但3,5V后极检测过了,没有短路,3,5V滤波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你直接S5看看,上次一台我直连就可以了

网友:
短接那个S5_ON的三极管ce级 看看怎么样

网友:
加油楼主,脚踏实地,不放弃就是成功

网友:
楼主这个有没修好,我也碰到了一台

网友:
修得什么情况?好了吗?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在修我的是3 5能出来了,南桥不返回信号 后续电压出不来 头大啊

网友(2016-07-07):
桥虚焊了,修了几台,待机有3 5V,按开机键电压也会拉低,就是不触发,我之前也是换EC和刷BIOS都无效,焊桥就好了,如果焊桥以后冷开机不开机的话那就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翘起S5-ON看看出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