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开机掉电 1.8V 没起来

楼主(2016-05-23):
昨天修了一个  Y450  开机掉电  这机器 修的不多    一开就掉  找了半天  才发现 1.8V  没起来  芯片 管子全换了 还是不行  最后把电压上的电容换了才好  第一次碰到电容坏的

网友:
一般电容坏都会有明显的裂纹和变暗等特点的

网友:
小电路,以后要仔细测试了。

网友:
电容短了或滤波不良都不会出电压

网友:
电容坏还是挺多的

网友:
电源小板上的电容?

网友:
电容短路了吧,索尼的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很多啊

网友:
电容坏的不少,先测开启有了,先极没短路,再换电容,后再换些难的。

网友:
也可以用示波器打下开启的寸间有波起来没,要有大多是电容或是后极二次开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