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c码片坏了.资料没有保存。有救吗。

楼主(2016-05-23):
码片资料没有了。有没有办法搞个文件改下串号呢!求大神指点下呀!

网友A:
自己对照其它5C的码片。编写一下数据。但你得记很你苹果5C的一些资料。

网友:
放弃吧,没多大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对照其它5C的码片。编写一下数据。但你得记很你苹果5C的一些资料。

原来还可以这样干

网友:
楼主能搞好的话 说一下经验

网友:
换一套。把硬盘码片基带cpu都换了。

网友:
应该数据没救了吧 数据恢复倒是有可能可以

网友:
只能换套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对照其它5C的码片。编写一下数据。但你得记很你苹果5C的一些资料。

大神, 有什么帖子关于这个数据编辑的吗。。我用winhex打开了文件。发现里面有一段时间是2014年。这个数据应该只是串号没有了。别的应该都在的。不知道怎么把串号加进去啊。跪求!

网友:
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只能换套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