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C-M LX 3代内存不过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23):
不详说了,今天又修了一块华硕P5G41C-M LX主板,用二代内存可用,用三代档D0,可以直接秒杀这两822,我试过换前跟换后阻值电压波频都是一样,解释不了,看有没大神讲解吧!我只是小白全凭经验维修,因为之前有修过,所以直击致命点,不行再慢慢查,有遇到一样问题的兄弟,帮到你就加点分吧

网友A:
没看到楼主你换的哪个822啊,?时钟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楼主你换的哪个822啊,?时钟边上?

是,修过几块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恩,我也遇到过

网友:
时钟芯片旁边的822 导致

网友:
有高手解释下就好了 \

网友:
那2个是内存的系统总线电压?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华硕的822

网友:
华硕的通病

网友:
这个算是华硕的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