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K62 820 2828-a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05-23):
苹果一体机K62 820 2828-a开机无显示,有当一声,求助

网友A:
那你 要仔细检查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 要仔细检查下啦

显卡没问题

网友:
那就屏和排线

网友B:
说明开机正常了,看看连LCD的电路附近有没有电源模块坏或者有电阻对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开机正常了,看看连LCD的电路附近有没有电源模块坏或者有电阻对地了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有开机生音 不显示?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这样的,加焊了显卡没用,网上有说换电源好的

网友:
一般都是先换个屏试吧  反正没风险

网友C:
主板指示灯,看看报什么错

网友:
学习中,没碰过苹果

网友:
有当的一声说明机器已经工作了。看排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放电好了

网友:
显卡 屏 电源 高压板 这个几个东西全部换一次 基本上就好啦 主板很少坏的 这个机器

网友:
苹果一体机!有开机的声音!证明板子没啥问题!主要查平的电路吧!有点位跟图纸吗?

网友D:
这个要多来点资料啊,这个情况人家怎么给你判定呢

网友E:
一年前修到过暗屏的同款机器,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主要看显卡 显卡问题多

网友:
cpu坏的很多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2016-06-27):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多来点资料啊,这个情况人家怎么给你判定呢

出差了一个月,谢谢大家关注!补上初步检测结果:
1)测MXM供电3V3电压正常,但是用AC档测还有6.5v,是否滤波电容失效?测5V_S0也正常,有10.4v AC
2)开机诊断LED第一次LED#1+LED#2亮,第二次再开LED#1+LED#2+LED#3+LED#4亮,第三次又和第一次一样,循环不已;有规律,似乎是电源的事;看该机的苹果技术资料,LED#4亮表示VIDEO正常啊,但还是黑屏。
3)THUNDERBLOT外接显示屏也没有图像,这个是在维修点时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年前修到过暗屏的同款机器,是高压板的问题

高压板如何检测?我没有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指示灯,看看报什么错

插屏时开机诊断LED第一次LED#1+LED#2亮,第二次再开LED#1+LED#2+LED#3+LED#4亮,第三次又和第一次一样,循环不已;有规律,似乎是电源的事;看该机的苹果技术资料,LED#4亮表示VIDEO正常啊,但还是黑屏。
不插屏是LED#1+LED#2+LED#3亮。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第四LED灯不亮,就是屏的问题,拆开屏仔细看,发现屏上面的板芯片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