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70-G45主板上的S3-B求代换

楼主(2016-05-23):
如题!主板是V星770-G45(MS-7599VER2.0),原故障是内存不过(代码有时档80有时档D4)排除了内存的问题(就是主板问题),量PS/2和USB 5V供电没有,拆掉S12把1脚和8脚短接起来(每个USB 5V供电都没有 每个S12都这样),全部短接好了,5V供电出来了,可故障依旧!!!又量内存槽的118脚238脚236脚3.3V都有,再量118脚和238脚的对地阻值相差20左右便动了内存槽下方的S3-B小八脚芯片(118脚238脚通向这个S3-B),就这样变成了没复位了(S3-B可能被焊坏了!)大神们,V星主板上的S3-B小八脚芯片能用什么型号代换啊?谢谢啦!!!

网友:
我一般源型号代换

网友A:
这个小八脚可以直接拆掉不要

网友:
就是找不到原型号啊 版主,你有没有代换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八脚可以直接拆掉不要

大神,拆掉有没有影响啊?这个小八脚是什么元器件啊?求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要原值代换

网友:
就是找不到原值的啊

网友B:
是产生DDRVTT人芯片吗?

网友:
不知道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产生DDRVTT人芯片吗?

就是通向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部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
看不懂英文啊

网友C:
F71868AD里面有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71868AD里面有程序吗

什么意思?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