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201 维修故障案例

楼主(2016-05-23):
机器故障:打印有重影脏
拆开发现 定影上棍棍正常 只是表面积碳清洁干洁即可 仔细看定影氟棍有清微折皱感 用手捏了捏定影下棍 感觉偏软 换了氟棍定影脏(部分定影器下棍偏软 会导致定影不牢或或打滑卡纸现象 在氟棍没有特别折皱情况是可以调节弹簧拉力 来增加氟棍与上棍压力的(部份机型定影器是有弹簧位调节的)
装机测试发现 打印时无进纸动作?泥妈 怎么出现这个问题了
小激光机 待机正常 只是打印时 无进纸动作 然后报卡纸(离合器处于放松工作状态 多为离合坏或主板没供电) 或连续进纸(离合长时间吸合 减音海绵发粘 不及时松开造成)顺便说下 机器在第一次进纸动作后 又连续第二次进纸动作 纸张偶尔能进去 检查搓纸轮磨损状态 (清洁或者转动初始位置 HP 三星各别机 经常这样干 比换国产还好使 多张进纸 偶尔也把分页器反个面过来使用 有时候不想去买配件就这样方法 对小激光机还是能使用相当一段时间的)
因为拆机前机器正常 我也没有拆过齿轮组 感觉运气很霉
拆开机器侧盖板 按下机器复印键 用万用表打到直流20V 测主板离合器插线口 工作时 有瞬间供电压13V左右() 主板正常 拆下离合器 用直流供电打到12V 给离合器供电 离合器有吸合动作 装到机器上面 就是不工作 一时间晕了 拆装两次后问题依旧 怀疑离合挂勾与进纸齿轮过紧 把离合挂勾稍微弯了一下 问题解决了
最让我头大的时 我只拆了定影器 为啥突然发现离合挂勾与和齿轮总是卡紧呢 重装都不管用 非要改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