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480N-I5 D2适配器接口电路烧焦DIY及公共电短路维修

楼主(2016-05-23):
故障现象:适配器接口部分电路板烧焦以及公共点短路

    接一客户的本子,品牌型号是神舟精盾K480N-I5 D2,客户说:“有大概几个月没有用了。 这两天拿出来想用,
结果插上适配器,一股烟出来,吓得客户赶快把适配器拔下来。之后就拿到我这里来维修”。
    好吧,谈好价格,开工拆壳,当拆掉C壳的时候,一股烧焦的气味扑鼻而来。惯例上照片,适配器接口烧焦高
清写真照。

烧的是一塌糊涂啊,烧掉什么原件,现在不知道。先不管,继续拆,全部拆完,全身果照。

       接口处烧成这样一般都是正负短接造成大电流烧掉铜皮。。。赶紧用万用表测接口的正负极发现已经连通
短路了。观察适配器接口背部发现一个MOS管烧鼓起了,看图中红圈处,风枪吹下,万用表测量发现已经坏掉,
好把。看型号是R472,直接查找淘宝和度娘得知是N沟道的MOS管,翻料板,没这个型号,只有R474,可以替
换也是N沟道的MOS管。风枪伺候换好。

    接下啦开始处理烧焦的部分。。。。经过10几分钟的奋战,终于处理好了烧焦的部分,用万用表测,发现
不短路了。嗯。处理的不不错。

    拿起板子再仔细看看。嗯?这是什么情况,看图,风扇附近的一个电容看似有烧过的痕迹,上照片,看红
圈内的电容。

      先处理灰尘,然后找到任意上管D极公共点打值,对地到2,这里打值的时候忘记拍照了,看来应该是这个电容影响公共
点的阻值了。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电容的中间已经裂缝了。上高清果照。

      拿起烙铁对着这个电容下去,走您的吧!干掉它了。然后在打值,公共点的阻值500,恢复正常阻值。

       接下来该研究烧焦的部分都是什么原件被烧没了?看板号应该是华硕代工的,上论坛搜搜看看有没有图纸过点
位图,结果失望,都没有,这下不好办了。没图纸不知道烧掉什么了。除非有一样的板子来对比,不过现在上哪里
找一样的板子啊!在论坛继续搜K480N,还好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227-1-1.html找到一张全
貌的图片,虽说不是很清晰,但是放大点勉强能看清楚原件和铜皮的连接。

       通过上图发现烧掉的地方是2个电感和一个电容。这就好办了,找到原件不上就行了。但是板子已经烧成这
样了。怎么把原件焊上去呢?这难不倒我们维修人员,因为我们有DIY的精神。少吹,继续修。
       正好前两天拆开过一个适配器。有一位置大小比较合适,处理下应该可以。

      刮开绿漆,准备焊接原件:

      焊完原件后的图片:

       用AB胶粘接到主板上。

       DIY小板与主板连线焊接,并通电测试OK。

       最后装好亮机图。

总结:没有什么难度,就是解决公共点短路以及补齐烧掉的原件。主要是没有图纸和点位图。不过这点对论坛中的大牛是没有
         难度的。
最后:论坛惯例,觉得还可以就动动你的小手点下鼠标加下分。觉得不好勿喷。修机不容易,一个字累。

网友A:
这板没有图纸,确实是不好搞,看来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B:
楼主这么厉害呀   我修到过一次这个板子插电板子再烧直接叫客户换板子

jd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厉害呀   我修到过一次这个板子插电板子再烧直接叫客户换板子

可能你没去掉那个电容,所以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厉害呀   我修到过一次这个板子插电板子再烧直接叫客户换板子

开始也不想修了,后来找到图片,就修了。呵呵

网友:
真的佩服,毅力坚强啊。客户都知道烧的厉害还不换板?还有没图也这么快修好,而且根据图就能搞好,技术没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没有图纸,确实是不好搞,看来这个是通病了

那电容就是个通病,,,昨天修一台,也是这个电容短

网友(2020-01-29):
电容电感是多少多大

网友:
收藏了。以后或许会碰到。

网友(2022-01-18):
手工不错,好在这部分的夹层线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