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不触发,PCB内阻引起一例

楼主(2016-05-23):
先来一张照片    板号是          待机0.04     按开关没反应,拆机之后看到上面的版号,测3 V5V 没有电压,开关针3.3正常,以为3 5V是按开关之后才有的,就去论坛找图纸,华硕的PDF图纸很少,就下载了点位图,但是只能打开一面【可能是不会用的原因】,在论坛里面看到有人说3   5V是在待机的情况下就有的,然后就开始找3  5V电压没有产生的原因,看到待机芯片是RT8206A     ,测边的小电容有5V电压【注意此时的5V 是LDO5   】想到8206爱坏就直接换了一个上去现象一样【原来是8206A  拿8206B代换的】那就找开启信号,在论坛找了半天下到一个8206的PDF          测供电都正常,  14和27脚 脚都为低电平那就追开启信号来源,没有跑线路,一半此信号都是EC开启   直接拿风枪回焊EC芯片,再插可调电源直接开机显示了。以为修好了。放哪里抽支烟休息一下[现在不忙],等我回来又不能开机了,啥情况。EC芯片型号是IT 8572E,难道EC坏了,那就换一个,料盒里面没有8572E,只有8570E 看到论坛有人说可以代换就直接换上现象还是一样没有待机也不触发【不对啊,之前的EC加热一下就可以触发现在怎么不出触发了,事实证明不能通用,】又换回原来的EC。有可以触发了,什么问题,还是老老实实的根据时序来查信号,由于没有点位,有在论坛看了半天找到一个K43SV   REV3.0  代用PDF 哈哈。开始测EC工作条件26  50  92  114 121  127    3  74  脚都有3.3电压      2脚和128脚西安莲的32.768晶振没有装    14脚WRST3.3正常   17脚LID_SW#3.3正常   120脚AC_IN_OC#3.3正常,都正常是,为什么86脚就是不出开启信号那,难道是晶振没装的原因,看图纸是出厂就没有装的啊,是不是时钟是南桥提供的,E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的原因,【因为之前修道一台联想笔记本时钟就是南桥提供的。】是不是一样的情况拿,就开始在图纸上面找这个信号,从这里开始漫长的找时钟信号过程,一找就是一天。【不太忙,中间有断断续续的】没有找到。第二天开始换思路,是不是EC工作条件已经满足已经从86脚发出此信号,被其他地方拉低了,就开始看到86脚旁边有一个0欧电阻相连断开,断开之后在测EC86脚3.3有了证明是被其他地方,跑线看到后面还有一个0欧电阻又断开,直接从86脚飞线到后面0欧电阻的后面,待机有了,开机正常。,是PCB内阻导致的把   3  5V 开启信号拉低形成无待机。打此处PCB对地值为1,接可调电源烧也不行,只要接上开启信号就拉低。  此机修复 。此贴申精,希望通过。。

网友A:
修了很多台主板没有短路却把电压拉低的,直接把中间的线路嫁空就好了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还是修好了 ,赞一个

网友:
说得很详细

网友B:
120脚AC_IN_OC#3.3正常,都正常是---不正常所以不出+VSUS_ON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很多台主板没有短路却把电压拉低的,直接把中间的线路嫁空就好了

是的,这就是分割切断吧,

网友:
写的比较详细,分析很好,支持申精

网友:
可以看出楼主是个耐心人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牛啊

网友:
120脚记得应该为低,因为经常干那事,不触发,120脚接地就好了。下次你的字打大点,看的好累

网友:
学习了 大神好厉害i

网友:
现在机器已经装好了,懒得再拆,现在是充电上网声音都正常,120脚是没有办法再测了,【下次注意120脚,多谢各位提醒】

网友:
120脚到底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啊?这么还有评论说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
这问题能搞好楼主技术还可以。

网友:
感谢楼住  谢谢了 学习到了 感谢 感谢~!!!

网友:
难度有点高喔

网友:
密密麻麻的小字看着都晕,但还是給予鼓勵!!!

网友:
华硕的ac_in_oc#低电平正常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主板,有些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脚AC_IN_OC#3.3正常,都正常是---不正常所以不出+VSUS_ON

华硕的不是适配器侦测低电平有效,咋这个是高电平呢

网友:
修得出华硕的板子  一般都是高手

网友:
还是不错的,学习下

网友:
最后2分,加给你了

网友:
高手修机器  就是有条理

网友:
算是高手了,十分羡慕,小修基本搞定,这种搞不定,有时缺少很多经验无从下手。

网友:
前几天修的一台E420也是这样,最后也是割断飞线

网友:
遇到y470 现象差不多 拆掉负载 3 5v电压就出来

网友:
看过有感谢楼住  谢谢了 学习到了 感谢 感谢~!!!

网友:
这个维修台跟我的有得一拼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就在于120脚为高了  电源检测是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