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GA-EP43-US3l掉电在重启反复修复

楼主(2016-05-23):
通病GA-EP43-US3l掉电在重启反复修复,这是这主板的通病,COMS电池旁有2个针脚,通电后短路这2个针脚后断电在开机就OK..

网友:
楼上上个图 加分的多

网友:
这个难道跟南桥需要初始一下有关吗?
“COMS电池旁有2个针脚,通电后短路这2个针脚后断电在开机就OK”
还需要通电情况下短路,应该不插电下,电池也该提供,是不是电池提供的能量低,拉低这个脚,然后电池双二极管这端几个电容上恢复到高电平过于平滑,就起不到初始的作用。

网友:
应该相当于CMOS放电吧?

网友:
你要放个图片啊 我那知道是什么

网友:
这样子就行?

网友:
我的就不行啊!

网友:
你的分享精神可敬,,建议上图,,,要不很多人都看不懂。。。

网友(2016-07-01):
不明白为什么 会好。不过下次遇到了可以试一下。

网友:
云里雾里,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