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5 触发后电流上到2.3A掉电。不显,极少时可显

楼主(2016-05-23):
       该机触发后电流上到2.3A时,马上就要显示的时候掉电。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这台机器半年前换过南桥。当时的故障是时间不能保存。,测内存总线波形发现有两次以上跳变,判断可能显卡都过。只是掉电所以不能显示,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于是刷了BIOS。故障依旧。这种掉电的故障原因不在乎有2种可能,1.因为掉电后还能重启,说明不是温度检测造成。也不可能是短路。剩下的可能性-没有跑完码或者某组供电有问题。测全板供电都正常。都已经跑码了电源都出来了。最大的可能就是某组供电带负载能力下降,到底是哪组供电有问题呢?------我们明天再续。

网友:
显卡的电压应该不全,

网友: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发个帖,还要卖个关子

网友:
开始我也怀疑显卡电路供电,但是这个机器不装内存是不掉电的。不掉电的时候测显卡供电都有。所以排除了显卡电路问题。

网友:
因为我在编辑帖子,所以要晚些才能告知。

网友:
这不像维修,这像是在看连续剧

网友:
AMD得?北桥搞下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注意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
示波器打下,看那里先掉

网友:
期待您的下回分解

网友:
卖什么关子   有什么直接说出来 分享一下啊

网友:
怎么还没有下 文呀?

网友:
应该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有的朋友说是北桥,我以前修过北桥的问题,北桥故障基本上是电流跑到1.5A左右停住不跑码。这个机器已经跑码了,那么我就先不考虑北桥。还是要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掉电的。对于掉电的故障我还是喜欢用示波器来对比,看看哪组供电先掉。随便找了两组,一组是CPU供电,另一组是内存供电。示波器单次触发。发现是内存供电先掉,然后总线供电与内存供电比较,还是内存先掉。看下内存的开启信号是 SLP_S4*于是在用这个信号和SLP_S3*对比,发现这两个信号同时掉。这两个信号都是南桥输出的。难道是南桥问题吗这个南桥几个月前换过的啊。看图纸5,RSMRST#, 6 PWR_BTN#信号不稳会不会造成 SLP_S3*,SLP_S4*信号掉呢?测5,6 信号在掉电前都很稳定。估计还是南桥问题,更换个新南桥故障排除。

网友:
我这有个B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