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MBX_269 SONY SVE151D11M不触发 开关0电压

楼主(2016-05-23):
SONYSVE151D11M
板号:DA0HK5 MB6 F 0  MBX_269  REV:F
维修时间:2016/5/18            集显
故障:不触发
同行送来的机子,把掉电池,插上恒流源待机0.015A 按快关一点反应都没有,拆机拆出板子,先打各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插电量的3V5V也正常,南桥的待机也正常,接下来排查EC的所有条件,把EC的(VCC\AVCC\VDD)、VCC_POR#、VREF、SUSWARN#、ACIN、BIOS、休眠信号都有3.3V,就NBSWON#上是0V,开关上是0V,

NBSWON#经过R107,D2直接到了排线接口上,中间没有上拉,也就是说EC内部自身产生3.3V的高电平,首先怀疑EC,NPCE885L,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的,开关上0V,EC为啥没有产生3.3V,难道是EC的条件没有满足吗???又把EC的条件仔仔细细的查了一变,都正常呀!!!不对呀!实在是没有方子了,就把BIOS刷了一下,还是一个样,没办法逛论坛,看到有人修到索尼这款机子不触发,开关上是0V的,他的是加焊了南桥好了,我也把南桥加焊了一下还是没变化,心一动不如直接换了,拿了前两天发回来的SLJ8E的南桥,

换上去之后,变化大大的有,插电待机变了,刚拿到机子的时候是0.015,现在是0.007,等级秒掉到0.003,掉到0.003的时候3V5V就没有了,也就是刚插上电3V5V都出来正常待机0.007,马上掉下去之后待机就是0.003!这是量开关上是3.4V高电平了,高确实有点高,按快关上电到0.16马上掉电,立马掉电到0.007到0.003,掉到待机了,
量得全板电压除了3V5V其他的都没有出来呀!!!郁闷,继续看图,按照时序应该显示内存电压先出,EC发出SUS_ON来开启内存供电的,看图纸

量PU104的11脚上也有3.3V的高电平,证明EC已经正常发出了SUS_ON信号,再量PU104的15脚V5IN时,发现是0V,内存供电芯片的供电脚+5V_S5_DSW是0V,图

内存供电又是由PQ291将+5V_WAKE转换过来的,量得PQ291的G极是0V,继续追查,PQ291的G极是由一下电路控制的,看图:

上图中VIN 19V经过R427、R430串联分压得到8.7V的电压使Q37导通拉低+3V_S5_DSW、15PCU两组电压,当EC发出DEEP_EC_EN 3.3V高电平给到Q36的G极,使Q36导通将Q37的2、5脚的8.7V的高电平拉低,此时Q37截至,+3V_S5_DSW不被拉低,15VPCU经过R429 1M电阻经C508储能滤波后给到了PQ291的G极,来开启PQ291,以为是R429变质了,断开R429量得R429的一端是15V,另一端是13V证明R429正常是好的,在待机状态下+3V_S5_DSW和15VPCU都是0V,出发后这两个都应该是3.3V和15V,待机下量得+3V_S5_DSW是0V,触发后是3.3V,15VPCU待机下是0V,触发后也是0V,找了一个索尼的料板换了Q37,按开关电流一路狂奔到1.4,断电插屏上电亮机0K,原来是Q37的1、2、6脚的这个MOS管不良拉低了15VPCU
这台机子修到了两个故障:不触发 开关上无电压
                        看到刚拿到机子的待机0.015,换了南桥待机正常0.003,开关上也有3.3V了,难道是南桥短路,微短路!!!
                         触发0.1立马掉电
                         内存主供电1.5V没有出来,内存供电芯片的主供电没

此机修复,兄弟们给点分吧,顺便问一下兄弟们的生意都怎么样呀?小弟我最近生意惨淡呀!从5/10到现在就接了7台机子,还有两台是返修的
附上BIOS  和图纸

网友A:
没分加了,这开关怎么与桥连在一起呢?

网友B:
先来占个板凳。呵呵,写的很详细,分析不错。不过EC不出3.3v开关电压竟然和桥有关?理解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分加了,这开关怎么与桥连在一起呢?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开关无电压竟然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来占个板凳。呵呵,写的很详细,分析不错。不过EC不出3.3v开关电压竟然和桥有关?理解不到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开关无电压竟然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开关上没电压,楼主没量下pm_pwrbtn是否也为低

网友:
也是哦,南桥跟开关电压有什么关系,应该只跟EC与BIOS有关吧

网友C:
兄弟  那你生意 不是出于亏本状态吗??

网友:
楼 主技术不错啊,分析得很好,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南桥,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现在PC行业越来越惨淡

网友:
电路分析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  那你生意 不是出于亏本状态吗??

是呀!!!4月份到月底我算了一下刚抱住,这个月估计是赔定了

网友:
南桥特别爱管闲事,动不动就有他的份。

网友:
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上次也接修一台同故障机器,不过我是偶尔开不了机,大部份是开得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呀!!!4月份到月底我算了一下刚抱住,这个月估计是赔定了

电脑行业 越来越烂了··

网友:
那待机没电压怎么引起的待机高

网友:
很详细,赞个

网友:
还是得按时序慢慢来

网友:
倒也不是什么难题,不过挺好的,思路很清晰。祝你生意越来越好

网友:
顺便问一下楼主,你的机器开机后,正常待机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