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51G待机0.04不拆机维修

楼主(2016-05-23):
    接到一台宏基E1-451G的机器,插电源看开机电流0.04偏高一点,不能开机,因为之前修过类似的机比较多,所以大概判断是电源管理芯片的5V电容出问题。拆开内存后盖就看到3.3V和5V的电容电感了,于是不用拆机,直接先把电容PT4101换了。插电待机0.01正常,开机亮了。我特意量了一下电感,这款机的3.3V和5V是开机后的。

网友:
这么好啊,呵呵

网友A:
看来楼主修这板子很多,不然不会这么熟练。。。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修这板子很多,不然不会这么熟练。。。

宏基4741 4743 4750 4560 等都有这毛病,不过那些要拆机

网友:
我修到过几台ACER这几个系列的,待机偏大都是线性5V电容引起的。3V5V引起的还没有碰到过,以后可以参考了

网友:
我为楼主骄傲

网友:
楼主,这才是秒杀的节奏,熟能生巧,印象中这种电解电容比较容易失容,有时候风枪吹一下,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这个是高手。目前不拆机修好的还是有过一台三星R408

网友B:
即然3/5v开机后才有,那待机没电压怎么引起的待机高

网友:
长知识了,下次注意下

网友:
这个不错的哦,以后宏基这些系列出问题的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V3-571G待机0.04不开机,也是,3,5V电容,换了待机0.01

网友:
这也行   太方便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以后可省事了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就不知道故障率高不高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啊,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高手,经验是用钱买不到的。在此学过。

网友:
痛通病帖子 已收藏

网友:
学习了,资料收下,以备急用,谢谢,还有这样的好事,我怎么没碰到过,呵呵

网友:
这种事情怕少,你是遇到了

网友:
这个算通病么

网友:
看来是波波高手
信泽科技2008
从哪看出来的
详情

网友:
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秒杀,可以

网友:
就不知道故障率高不高了

网友:
宏基的电容是通病

网友:
遇到过一台不定时掉电的。最好貌似不掉了,但是硬盘识别不到。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标记一下,再遇到这机可以秒了!

网友:
待机 没3 V 5V 开机在出

网友:
经验维修, 一般我碰到这种, 去保护烧鸡,

网友:
楼主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宏基有几款确实有这个通病,很不错的经验,不拆机秒杀啊

网友:
想请问一下楼主是用风枪更换还是烙铁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以后遇到这个就捡到了

网友:
这可以说是通病了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C:
不用波波怎么能断定电容坏,要不然就是纯经验,那被误杀的芯片多哦

网友:
经验真好  不用拆  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波波怎么能断定电容坏,要不然就是纯经验,那被误杀的芯片多哦

在广州这边修机就一电源一万用表,,没几个用波波的

网友:
楼主 是在秀的你的 秒杀功底啊   我只想说 焊得 不美观

网友:
这台机器  好像是通病吧,但是我怎么没遇到过呢

网友:
秒杀来自与经验。 是常年累月积累下来的。 不过这几个机型的待机偏高的确很多都是 3V 5V后继电容引起的

网友:
牛,这才是经验

网友:
看来是修多了,经验之谈

网友:
不错阿经验挺丰富

网友:
打开后盖,看来楼主有经验呀

网友:
最主要这鱼要游过来

H55

网友:
必须赞一个,不拆机维修好爽

网友:
那待机没电压怎么引起的待机高

网友:
两个换掉且不更好,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吧?对不对?属于吧

网友:
电容不良导致待机偏高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芯片线性输出

网友:
这么直接啊

网友:
这个听说过··5V电容变质引起的··

网友:
不拆机维修好了厉害

网友:
666,宏基是有几款机器3 5V电容容易坏的

网友:
这才是高手啊,真正的秒杀

网友:
宏基有这个通病

网友:
楼主修机经验丰富啊

网友:
很实用的经验,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可以有,这就是经验的好处

网友D:
滤波不良引起待机高??还是电容微短了?
★★遊漁☆☆
滤波不好,不是短路
详情

网友:
宏基好多这问题 和4750 一样的 也是电容问题

网友:
高手 顶一下

网友:
我也想问下楼主 在待机时没有3/5V    怎么会导致待机偏高    3/5电感都没工作啊    求哪位高手可以讲解一下

网友:
长知识了
高手,经验是用钱买不到的。在此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滤波不良引起待机高??还是电容微短了?

滤波不好,不是短路

网友:
个人觉得圆柱形的电容没有330UF电容质量好。容易失效

网友:
楼主高手啊,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楼主这钱挣的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然3/5v开机后才有,那待机没电压怎么引起的待机高

这问题问的不错 我也想问问楼主

网友:
这经验好,以后有借鉴了,少走弯路

网友:
经验是个好东西,那么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然3/5v开机后才有,那待机没电压怎么引起的待机高

估计是滤波不良导致的

网友:
一分钟搞定    确实算是秒杀啊     楼主也是经验丰富啊

网友:
连机器都不用拆 修的真方便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谢                       我
        谢                  先
            楼            收
               主       藏
                    了

网友E:
楼主你还忘记一件事了,就是这笔记本的风道堵了,还是要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还忘记一件事了,就是这笔记本的风道堵了,还是要拆机。,

散热还可以,幸好没堵

网友:
真心长知识。。。。我挺逗没听过

网友:
这个倒没遇到过。。。

网友:
通病吗。收藏了,谢谢

网友F:
这款机子是通病  拆后盖  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机子是通病  拆后盖  效率

就喜欢通病的机器,三星R428 R467待机0.14也是秒杀,直接拆开后盖硬盘下面贴纸撕开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