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M875T-587 3.3V有了 14.318M也有了就是不出时钟 ...
RTM875T-587 3.3V有了 14.318M也有了就是不出时钟 怎么办 是时钟坏了吗

楼主(2016-05-24):
RTM875T-587 3.3V有了 14.318有了 不出时钟 是时钟芯片坏了吗 6脚的复位是出时钟信号必要条件吗
芯片

网友:
先量齐它的供电,时钟 复位 开启信号再说吧

网友:
看开启脚是否正常,如正常可以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供电、时钟、PG每个元器件基本工作条件

网友:
额 一个VRMVTTpg 是开启信号吧 时钟工作的3个条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