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直有横条刷下来什么原因呀?

楼主(2016-05-24):
头一回碰到这样的、。。。是跟灯管有关系吗。
显示器

网友:
跟灯管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个跟灯管没有关系,应该是屏出问题了,检查一下逻辑板吧

网友:
用其他驱动板试下屏,还是一样就是屏问题

网友:
屏 板的问题 看看屏的各路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板供电不稳定也会

网友:
屏的事,不关背光事。

网友:
归根结底都是信号不良,信号不良的原因很多,供电不稳或滤波有问题,相关电路或芯片不良,是真的不好查,楼主可以借助示波器试试

网友:
像是干扰,,这个问题不好说,,用通用板点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换根VGA线试试,看上去像是干扰

网友:
貌似屏坏掉呢。换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看下板子上有电容坏了吗?可能是干扰,。

网友:
先换了驱动板,试试,不行的话换屏

网友:
像是干扰的。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吧 屏问题大点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受什么干扰了,排除外在干扰的话看看逻辑板,驱动板,电源板,有没有电容等损坏。

网友:
怎么感觉像液晶屏的问题那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能显示图像吗 没看清楚 如果能显示图像 换个适配器试试 如果没有适配器 就换电源板试试

网友:
先用代换法,找到是哪里的问题,再监测各电压

网友:
这个大部分都是屏坏了,

网友:
先排除屏,用其它驱动板点屏试试,如果屏好查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