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6-05-24):
检测发现屏接口附件那个转换芯片没工作,屏供电没有3.3v,此供电来自转换芯片,测试阻值正常,芯片也没发热,换了芯片,故障依旧,芯片有供电,也有来自CPU的信号,查资料芯片自身发出的1.2v只有0.4左右,资料太少了,谁遇到过啊,CPU换过,bios刷过,故障依旧。

网友:
CPU没检测到屏吧,你要看清是没黑屏还是暗屏哦

网友:
同故障我接19v亮了 没显示。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 开机屏幕闪一下 感觉开机了

网友:
查转换芯片的复位电压

网友:
屏线换了没,我之前修过一台是屏线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下屏 和屏线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示     旁边那个芯片好像烧了    型号看不见了    把你能把型号给我发过来吗    在问问你的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