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很奇葩的小故障,难以置信

楼主(2016-05-24):
昨天,客户拿过来了一台联想C305的一体机,开机加电无显示,第一时间拆机发现是AMD的心了一喜,哎好修加焊显卡估计好了,速度拆机,加焊好了显卡,一通电还是老样子,郁闷中,心想在加焊一下北桥吧,还是不行.....................吐血了,脑子短路了 ,先摆着吧
     晚上没事把板子拿过来看了一下,无意中扣下了主板电池,也是无聊了万用表点了一下 0.63V 哎不对啊至少也得3v左右吧,速度换了电池,再上机一次点亮,呵呵,你说奇葩不,我到现在都还有点想不通呢,大家帮分析分析,纯手打字好累,不说了。

网友:
呵呵,送钱的,学习了,资料收下,以备急用,谢谢

网友:
很多机器cmos电池没电都会导致加电无显示的把

网友:
ADM的,都有这个通病  admin.pet

网友A:
都知道AMDcmos电池可能会引起各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知道AMDcmos电池可能会引起各种故障

原来是这样

网友:
AMD 不触发不亮机的小电池没电遇到过不少了,

网友B:
rtc电路影响的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影响的不显

是啊,谢谢提醒

网友:
楼主明白的 有点晚啊,AMD常见故障

网友:
小白在这学习了

网友:
AMD机器电池没电会引起开机显示的

网友:
AMD的板子RTC电池没电会引起不触发或者不跑码,这是常识。没啥奇葩的。奇葩的是楼主作为维修的不知道这个常识

网友C:
这是送钱的活,不捡白不捡啦。恭喜楼主好运气,哥早秒杀过很多这样故障的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送钱的活,不捡白不捡啦。恭喜楼主好运气,哥早秒杀过很多这样故障的了

你运气好啊

网友D:
AMD的笔记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学习了,以后我这注意一下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笔记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故障。

哦,以后多留意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学习了,大神莫笑

网友:
晕    这个是这机器通病

网友E:
楼主这真是直接干显卡和桥啊,不看看待机电路???

网友F:
AMD 的CPU   旺旺是电池经常电压不足   南桥上的电容 耗电有点厉害   测电池是第一步  不然会让你走错路的

网友G:
C305小电池没电,还会引起不亮机,该不会返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C305小电池没电,还会引起不亮机,该不会返修吧

第一次修,没人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真是直接干显卡和桥啊,不看看待机电路???

经验少啊,一般AMD都是三步走

网友:
引用 网友F:
AMD 的CPU   旺旺是电池经常电压不足   南桥上的电容 耗电有点厉害   测电池是第一步  不然会让你走错路的

谢谢提醒受教了

网友D:
这款机器也经常会出现南桥坏的,我发现用这种小南桥的都喜欢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也经常会出现南桥坏的,我发现用这种小南桥的都喜欢坏

谢谢提醒哦,暂时没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南桥RTC电路设计的问题,AMD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小电池没电了会不跑码,所以AMD的加点不显,一定要先量下小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一般般了,修了好多天才遇到一台不容易了

网友(2016-07-29):
amd的rtc为什么那么设计

网友:
ADM不先测下电池吗。。

网友H:
这种问题早发生了,只要是AMD的机子,就先查COM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问题早发生了,只要是AMD的机子,就先查COMS电池

是啊,AMD的首先就查电池

网友I:
这个早就是AMD平台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早就是AMD平台的通病了

我是小白没法啊,自己也学习中

网友:
很正常,RTC电路连到桥的。

网友:
AMD的没COMS 电池出这个情况很常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