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料第四弹

楼主(2016-05-24):
借用一位维修前辈的话,“电子技术,深不可测”对于技术要以敬畏心态去学习和对待。
======================================================
爆料第三弹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8674-1-1.html

爆料第二弹

爆料第一弹
======================================================
【错误知识的来源】加密狗

【错误知识的原文】

【迅维给你正确答案】
这种框图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信号,看这种图来维修,只能是造就三板斧的修法,一、二、三招过后,就不知道怎么去维修了,所有电子产品的维修,均应是在熟悉其原理的情况下,而且现在手机的设计已经有了电脑化的趋势,信号和时序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要对开机的流程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才能修好更多的机器。
真正的深入开机流程如下:
PMUU1202)接到电池供电或是USB外部供电以后,内部电路会产生PP1V8_ALWAYS这个1.8V的电压,可以在C1291上量测得到(LDO电压所需的外围元件少﹐控制简单﹐电压波纹低﹐干扰小﹐但功耗比较大﹐所以适合于低电流、低压差的电路中)同时,PMU会发出电压给Y1200Y1200起振为RTC电路提供基准时钟。

开机接口(J0801)的第2脚是开机信号button_to_ap_hold_key_conn_l,此信号通过FL0809转变为BUTTON_TO_AP_HOLD_KEY_L通向PMUCPUPP1V8_ALWAYS通过R0314这颗上拉电阻为BUTTON_TO_AP_HOLD_KEY_L信号提供上拉电压,当按下开机键后,BUTTON_TO_AP_HOLD_KEY_L变为低电平,PMU被触发并开始工作,输出各组模块所需的电压。
CPU的供电正常以后,24M晶振起振(Y0201,PMU发出RESET_1V8_LCPUCPU接到RESET_1V8_L这个复位信号以后,开始对硬盘中引导程序进行读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硬盘底层数据,正常读取后就完成了CPU的自检过程,这和笔记本主板启动时读取BIOS原理基本一样。

CPU自检完成以后,CPU会发出一个AP_TO_PMU_KEEPACT信号,这个信号的作用是通知PMUCPU自检完成,PMU可以输出持续的电压给各个模块,如果有遇到掉电压的情况,可以查一下这个信号。

想要了解xx的前世今生,请点击传送门直达

网友:
66666 很有深度。继续关注这样的贴子

网友A:
指出了错误,学校到了正确的维修,期待第四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出了错误,学校到了正确的维修,期待第四弹

已经是第四,期待第五吧。还有很多~~

网友B:
哥你这是要把小军哥整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你这是要把小军哥整死呀

估计 他这次 老火了

网友:
我还是修改下不能复制抢沙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你这是要把小军哥整死呀

不是我们要整死他,是他要整死我们! 你是属于旁观者还是偏向某方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你这是要把小军哥整死呀

不是我们要整死他,是他要整死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们要整死他,是他要整死我们! 你是属于旁观者还是偏向某方者!

哎 都是行业大佬 我是复制上面那个人的  突然不知道说什么 直接复制了; 作为小白  我是来偷学东西的

网友:
是徐晓军吧?以前接触过他的论述。原来是抄写杜撰的!

网友:
小军的那个不能叫深度,只能类似三星的三级维修。

网友B:
某马那边的帖子 我也看过了  不要揍我 哦  对比一下   高下立辨

网友:
真是不学无术啊,徐XB就是这熊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马那边的帖子 我也看过了  不要揍我 哦  对比一下   高下立辨

那到底谁的高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你这是要把小军哥整死呀

只谈技术,不人身攻击~~

网友:
支持基地,像这种人就得使劲整他。

网友:
开始丝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