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750 版号LA-6901P

楼主(2016-05-24):
原故障是暗屏 屏供电19V3脚MOS管坏了  更换一个OK   但是客户的屏是坏的   客户说自己回去买一个换上去   过了一段时间  也就是昨天这个傻B过来说机器不开机了   我接通电源直接保护5A  原来是屏线被这个傻B查短路了  客户说自己是插着电池操作的  我丢你妹啊  要是屏线短路还好   拆掉主板发现HM65烧个洞 EC烧个洞 网卡也是短路的  怎么办呢  维修也得继续啊  南桥  EC  网卡一起换掉   待机正常  就是不加电 EC发给南桥的RSMRST就是不出来  EC待机 复位  LID  ACIN 时钟都是OK的 BIOS刷过 南桥的待机3V5V以及ACIN都是OK的  晶振也起震 现在没有思路中   是不是烧的板层有问题   请大师指点一下   很急

网友A:
桥的rtc复位查了没    换的烧ec也能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B:
烧这样了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吧

网友C:
确定换的都换好了么,南桥能烧出洞了,板层烧有断的也不是不可能呀,建义换板吧,

网友:
RSMRST#一般会有受控,比如待机供电的PG,,,,,,

网友D:
佛祖说,万事莫强求,RSMRST不出来就不出来,让它轻轻的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佛祖说,万事莫强求,RSMRST不出来就不出来,让它轻轻的走吧

兄弟我咋觉得你,,,幸灾乐祸

网友:
仔仔细细查ec的供电,ec发给桥的高低高有了吗,重点要排除这个rsmrst#是没发出来还是被后级拉低了

网友E:
待机3 5V有个PG出来没有 印象中如果这个PG没有出来 也是开不了机的.滤波不良不开机的也碰到过.立式电容.

网友F:
有的rtcrsm在触发后才有 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rtc复位查了没    换的烧ec也能确定是好的吗

都是正常的   桥的待机条件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这样了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吧

傻逼客户垃圾的很  没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换的都换好了么,南桥能烧出洞了,板层烧有断的也不是不可能呀,建义换板吧,

已经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3 5V有个PG出来没有 印象中如果这个PG没有出来 也是开不了机的.滤波不良不开机的也碰到过.立式电容.

3V5VPG这个板子不送给EC的   PG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rtcrsm在触发后才有 查一下rtc电路

RTC电路OK   这个板子已经放弃了   换板子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