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掉电

楼主(2016-05-24):
我看论坛上说是刷bios  我刷上后 第一次能开机  第二次就开不了  以前没这个毛病 求助 刷了3个bios了

网友:
所说的开不了是亮机了还是不触发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BIOS芯片旁边掉件了  或者程序没刷对

网友:
你本来是什么问题哦,掉电,开机了掉还是没开机就掉

网友:
没说明白,显示了掉电还是 触发之后没显示掉电呢,没显掉电 有可能是缺电压

网友:
你是触发掉电还是什么啊

网友A:
前天修到一个,进桌面这样掉电,刷BIOS后不掉了,风扇狂转,不知你的可能不能BIOS问题

网友B:
这机器散热不好,有的BIOS刷上开机慢,我碰见过

网友:
掉电不一定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修到一个,进桌面这样掉电,刷BIOS后不掉了,风扇狂转,不知你的可能不能BIOS问题

得修过BIOS或刷未上过机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散热不好,有的BIOS刷上开机慢,我碰见过

刷BIOS开机慢得修改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