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g460维修:一是待机0.05,二是触发0.8掉电

楼主(2016-05-24):
好!2台机子放一块说 表达自己的诚意 不分开发帖子了,感觉不错的 看完给评个分 。

       先说第一台来的时候插上电待机0.05 很明显的待机偏高啊(会是那里问题呢) 打开一探究竟。。。。。

拆开经过仔细观察 发现3处 进水的痕迹和腐蚀的地方不过都不是很大
首先是ec 旁边  q20 1脚 b+经过20k电阻 控制5valw 转换+5vs 电压的  这个20k电阻坏掉

其次是pu3 主供电3脚 腐蚀
还有系统供电芯片引脚还有腐蚀的

把这些 处理好了 插上电 待机还是 0.05  说明主要问题不在这里 继续查 测量 公共点b+ 4.4v    怀疑系统芯片坏掉了 换了 亮机。。。。。。

第二台机子 一模一样 插上电 电流跑马  一路 跑1.1a  落到0.80   然后掉电 好吧 需要拆开 处理 检查   拆开之后 发现 3v5v 系统供电芯片 之前被上家 给动过 修过  引脚 模糊 虽然都焊接好吧 不知道怎么 修了 这掉电的了   那起刷子 对子系统3v5v系统 刷  刷   刷。。。。  吹干上 电  坚持半天 不掉电 。  装上  测试   2台 测试ok

网友:
楼主捡到宝了 幸运 幸运

网友A:
修好收钱才是王道。加分

网友:
腐蚀了啊啊啊

网友:
不错了,总算是问题不大,个人觉得CPU供电以前的电路都 好修吧,我只是遇到无CPU供电 集显供电,头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收钱才是王道。加分

谢谢大哥赏识

网友:
看着进水痕迹 应该是送钱

网友:
进水的机子大多数,大多数刷一下就可以好

网友:
大师级,经验独到

网友:
观察力不错,有些机器仔细观察会有不少的惊喜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知道那块腐蚀  那就得仔细观察了
观察力不错,有些机器仔细观察会有不少的惊喜

网友:
还好进水的不多啊  这个钱还是蛮好赚的啊

网友:
好多机修呀,是在商场里的店么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技术不错啊,都是秒杀啊!

网友:
系统供电问题也不少

网友:
不错呀,最简单又最有效

网友:
无压力收了银子了,心细很重要

网友:
联想机就是提款机........

网友:
细心才是王道

网友A:
我笔记本没你厉害的。
那 你 那里 厉害啊
详情

网友:
第二台就拿个刷子刷两下就好了吗?这么神奇

网友:
今天又学到了一个经验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要时间来慢慢的修!

网友:
好帖 楼主真是幸运儿

网友B:
公共点b+ 4.4v 怀疑系统芯片坏掉了 怎么怀疑的
哈哈哈 。。。你算是 问到点了 我 告诉你吧 那又图纸 pu10b 我把 它去掉 之后 待机就0.08 一模 芯片发热 就是它。 之前是 0.05 待机 芯片不是很烫 只是 电源口 vin经过3个1k 并联 发热 但是这三个
详情

网友C:
技术不错啊,都是秒杀啊!
一台算是吧 一台 算是修出来的
详情

网友D:
经验丰富就是好,不要犹豫直接换。效率就是快
一天修7。8台
详情

网友:
学习了 好像很好修的样子

网友E:
进水腐蚀不需要烤板吗?
哎,,,你就是小白 烤板子 之后 补漆或者 别的 腐蚀 不需要 只需要 处理
详情

网友:
进水机器,细心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笔记本没你厉害的。
那 你 那里 厉害啊
多多
嗯,我那里比较厉害
详情

网友:
感谢楼住 谢谢了 学习到了 感谢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笔记本没你厉害的。

那 你 那里 厉害啊

网友:
修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腐蚀不需要烤板吗?

哎,,,你就是小白 烤板子  之后  补漆或者 别的  腐蚀 不需要  只需要   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验丰富就是好,不要犹豫直接换。效率就是快

一天修7。8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b+ 4.4v    怀疑系统芯片坏掉了   怎么怀疑的

哈哈哈     。。。你算是 问到点了    我 告诉你吧  那又图纸  pu10b   我把 它去掉 之后 待机就0.08   一模 芯片发热  就是它。   之前是 0.05 待机 芯片不是很烫  只是 电源口 vin经过3个1k 并联 发热  但是这三个电阻还是好的  当去掉pu10b的时候 公共点 电压 b+算是 正常  芯片 发烫  然后 就   修好了  其实 帖子我说的 特别简单 但是 维修毫不马虎的。。对你的回答那也是毫不怠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啊,都是秒杀啊!

一台算是吧  一台 算是修出来的

网友:
仁宝的 掉电少  也不好修 麻烦 楼主厉害哦

网友:
看来你很细心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大多数腐蚀了啊啊啊

网友:
呵呵  我很细心 你都知道 说明 你也很细心啊

网友:
第2台3 5V供电不稳定吗?刷刷就好了?

网友F:
加分加分  捡钱的机子

网友G:
楼主心细,技术也牛叉。

网友:
加分,收银子

网友H:
简单明了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简单明了   不错不错

谢谢  还好 你看的 明白  谢谢

网友:
谢谢 大哥  我会继续 发好帖子 互相学习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分加分  捡钱的机子

谢谢啊  说实在的 你的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分加分  捡钱的机子

加分鼓励  是对 我 最大的 支持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心细,技术也牛叉。

一般般  的 啦 。。。。。。。。

网友:
最后一天刷刷就好了啊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我挺的有点懵逼,还好看到了是8206B才得以理解

网友:
进水机不严重还是好修,就怕PCH挂了,U也烧了,最后来句不修了。

网友:
,我只是遇到无CPU供电 集显供电,头就大了

网友:
秒杀级。一手都是维修者的福利

网友:
两台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 你 那里 厉害啊

嗯,我那里比较厉害

网友J:
楼主历害,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历害,值得学习

毛毛雨 啦  毛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