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不显示

楼主(2016-05-24):
妈蛋的 接到一台同行的机器 显卡修过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 显卡被干过 INTEL处理器 BIOS刷过 现在蛋疼中
处理器
显卡

网友:
显卡干过 也许芯片需要换了 理清思路慢慢修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 换新的吧

网友:
显卡焊坏了也不是不可能的,查清楚就换一个

网友:
LDVS转换这块查查

网友:
换显卡芯片试试吧

网友:
可以先换个显卡 不行再查查小条件

网友:
屏和屏线看过没

网友:
要慢慢查了。

网友:
可以换显卡试试 这种情况像是坏了

网友:
如果板子没有什么异常,换块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