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容量计算与硬盘参数

楼主(2016-05-24):
作为安防从业者,技术知识必须要掌握!求人不如求己!赶紧学起来!建议大家【收藏】慢慢看。我也会及时更新其他一些技术答疑。

说到存储,那肯定要先说说硬盘了。而我们安防行业的监控硬盘和常见的普通硬盘又有什么区别呢?它到底好在哪呢?

1、 首先什么是监控硬盘?

监控硬盘是为常年不间断运行的数据存储系统特殊设计的硬盘。
比如西部数据的紫盘,希捷的SV35盘都是监控硬盘。

2 、监控硬盘VS普通硬盘

    a、连续工作时间

    监控硬盘设计连续工作时间为7X24小时(每天工作24小时,一周工作7天)

    而普通硬盘设计连续工作时间为5X8小时(每天工作8个小时,一周工作5天)

  (这里说的是单盘,别装大手说沉余,和沉余没有一点关系好么亲)

如果使用普通盘做全天录像,就相当于让普通硬盘每天都在“加班通宵工作”,使用寿命必然会随之减少!

   b、功耗与散热

    监控硬盘≤8W/盘

      普通硬盘≥14.5W/盘

低功耗不仅对电源的压力更小了,而且会减少对散热的压力。监控盘更易保持“冷静”工作!

    c、启动电流

监控硬盘≤2.0安培,优化电源配置

普通硬盘≥2.8安培

启动电源小了,尤其在多盘位录像机上使用时,就不用担心硬盘太多,启动电流太大,导致电源烧坏的问题啦!

   d、抗震性能

监控硬盘:多盘系统的专业抗震解决方案

普通硬盘:不考虑多盘系统的抗震

硬盘非常怕震动,但是硬盘工作时本身也会微微震动。监控硬盘可以避免多块硬盘间相互震动的影响,防止震动造成的损伤!

   e、传输优化

监控硬盘:不间断传输模式,适合码流传输

普通硬盘:间断传输,适合文件传输

录像传输的是源源不断的视频,而普通硬盘间断传输的模式并不合适这种持续的码流传输,有可能导致录像卡顿等问题。

  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明白了监控级硬盘和普通盘的区别了吧,那我们再来说说计算!

  说到计算,我们要拿什么来计算呢?

除了摄像头数目、需要录像的时间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值:码率! 一般情况下,分辨率越大,码流呢也就越大,比如我们常用到的130W的摄像头,码流是2MB/S,也就是2048kbps。然后知道了码流、时间、通道数,我们就可以直接套用公式计算了。

网友A:
浪费我时间呀,你! 说了一大堆没看到一个计算公式,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费我时间呀,你! 说了一大堆没看到一个计算公式,方法。

  公式如下: 码率×3600×24÷8÷1024÷1024=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