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8开机闪一下

楼主(2016-05-24):
L538  待机电压正常  按下开机键电流会稍微跳一下  风扇转一下就回到初始状态  电压抓不到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点着电感开,看哪个电压没出,,量有没短路的,

网友:
先打阻值,看电感和二级有没短路

网友:
可能是后面电压有短路了

网友:
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如果万用表抓不到 就用示波器抓一下